[FreeRTOS] FREERTOS侦错方法

楼主(2022-08-26):
FREERTOS无法使用KEIL的单步DEBUG吗?

网友A:
当然可以,就是任务容易切换,不方便排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,就是任务容易切换,不方便排错。

比较奇怪的是 加入了FSMC之后 就无法使用DEBUG功能
但是烧录进去可以正常执行
是否为堆栈太小导致 ?

楼主:
一按下DEBUG 就自动跑到RUN
把STACK改大也无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