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国民技术"N32G032C8",空片第一次烧录成功,之后就很难识别到IDCODE

楼主(2022-08-26):
国民技术 N32G032C8, 空片第一次烧录成功,烧录的是一个4KB文件,内部是1234567890循环的ASCII文本,也就是非法程序文件。
再次上电,烧录器很难识别到IDCODE, 50次中有1-2次吧。识别到时也无法进入DEBUG模式。
试过2个芯片,现象相同。

用国民技术提供J-Flash配置文件,使用J-LINK V8  (V6.40),也是无法连接到芯片。

解决中...

log日志: (识别到IDCODE时)
单路模式
开始烧录...
单路烧录
SWCLK时钟延迟:         0
core_id = 0x0BB11477
ReadUID() failed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LM : 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Nationstech/FLM/N32G032x.FLM
Data: 8K_5A.bin
Addr: 0x08000000, cfg = 1
FLM memory Infomation :
  algo file : 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Nationstech/FLM/N32G032x.FLM
  AlgoRamAddr = 0x20000000
  AlgoRamSize = 0x2000
  ----Device Inf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Version & Architecture : 0x0101
  Device Name : N32G032x Flash
  Device Type : 1
  Device Addr : 0x08000000
  Device Size : 64KB (0x10000)
  Page Size   : 512B
  Reserved    : 0x00000000
  Erased Content : 0xFF
  Program Page TimeOut   : 100
  Erase Sector TimeOut   : 500
  Erase Sector Size      : 00000000, 0KB (0x200)
  ----Algo function offset ---------------
  Load Offset : 0x00000034
  Load Size   : 0x000001CC
  FlashDevice : 0x00000200
  Init        : 0x00000001
  UnInit      : 0x00000049
  BlankCheck  : 0x00000000
  EraseChip   : 0x0000005B
  EraseSector : 0x000000CB
  ProgramPage : 0x0000013F
  Verify      : 0x00000000
  CaculCRC32  : 0x00000000
  GetSN       : 0x00000000
error 1: swd_init_debug()
error: target_flash_enter_debug_program()

楼主(2023-02-10):
客户反映国民技术 N32L406 找不到IC。跟踪中...

网友:
非法程序我还没测试过,,但国内好多厂商的芯片都有这个问题,有部分芯片复位引脚没有了,如果芯片一上电就配置了PA13 PA14引脚为输出,这个芯片就再也连不上了。只能开机加延时或过一段时间再初始化这两个引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