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添加NXP芯片MKE16Z64,烧录失败,已解决

楼主(2022-08-26):
2022-08-26 MKE16Z64 调试不顺利。
可以识别到芯片,无法成功进入debug模式。

--
单路模式
开始烧录...
单路烧录
SWCLK时钟延迟:         1
core_id = 0x0BC11477
检查读写保护...
正在解除保护...
MCU_RemoveProtect()
MKEXX Unsecure Chip begin
core_id = 0x0BC11477
MKEXX Unsecure Chip end
ReadUID() failed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LM : 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NXP/MKExx/FLM/MKE1x_P64_1KB_SEC.FLM
Data: 8K_5A.bin
Addr: 0x00000000, cfg = 0
FLM memory Infomation :
  algo file : 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NXP/MKExx/FLM/MKE1x_P64_1KB_SEC.FLM
  AlgoRamAddr = 0x20000000
  AlgoRamSize = 0x0C00
  ----Device Inf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Version & Architecture : 0x0101
  Device Name : MKE1x 64KB PFlash (1KB Sector)
  Device Type : 1
  Device Addr : 0x00000000
  Device Size : 64KB (0x10000)
  Page Size   : 1024B
  Reserved    : 0x00000000
  Erased Content : 0xFF
  Program Page TimeOut   : 1000
  Erase Sector TimeOut   : 3000
  Erase Sector Size      : 00000000, 1KB (0x400)
  ----Algo function offset ---------------
  Load Offset : 0x00000034
  Load Size   : 0x0000054C
  FlashDevice : 0x00000580
  Init        : 0x00000001
  UnInit      : 0x0000006F
  BlankCheck  : 0x00000073
  EraseChip   : 0x00000093
  EraseSector : 0x000000C9
  ProgramPage : 0x000000E7
  Verify      : 0x00000000
  CaculCRC32  : 0x00000000
  GetSN       : 0x00000000
InitUnderReset() --none
OK
error 3: swd_write_word(DBG_EMCR, VC_CORERESET)
error: target_flash_enter_debug_program()

楼主:
2022-09-08 已验证MKE16Z64  (这个MKE16和其它MKE不一样)
        - 烧录全0x55会校验错,烧录全0x5A可以. 对程序文件有要求。 正式程序没问题.
        - 检测到MDM AP Status寄存器为0x3A (未加密,已有正常程序)时,速度最快。其他条件时钟降速到200.
        - UID 地址:  0x40048058。 需要读一下idcode 才能正常访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9-08 已验证MKE16Z64  (这个MKE16和其它MKE不一样)
        - 烧录全0x55会校验错,烧录全0x5A可以. 对程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