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添加华芯微特SW34SRET6, 识别不到芯片

楼主(2022-08-26):
2022-08-26 按照手册焊接一个小板,居然无法识别到IDCODE。

1、需要加退藕电容,RC复位电路? (只遇到极个别的CPU需要加,大部分不加都可以烧录)
2、CPU芯片坏了?
3、或者 VCCA 引脚需要供电?

网友:
补充个华芯微特的全套资料下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atLWlk1_SUR8WjISr-Bfpw
提取码:byv2

楼主:
换了一个芯片,故障依旧。
退藕电容、RC复位电路也都补上。故障依旧
ISP引脚接GND,故障依旧

这个IC的SWD口串口ISP是复用的两根线。ISP接高时使用串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