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DAP] 使用DAPLink离线烧录华大HC32F460失败,求助

楼主(2022-08-26):
使用DAPLink做离线烧录器给工厂内部使用,已经可以烧录MM32F103CB和MM32F003了。使用相同的方法添加华大F460的时候,无法烧录HC32F460,从打印的信息来看。应该是卡在写Flash了。

每次都是因为超时而退出。(MAX_TIMEOUT)

DAPlink参考:https://github.com/XIVN1987/DAPProg

我点存草稿就被发布了

网友A:
是不是算法文件的问题,使用他们家的最新版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算法文件的问题,使用他们家的最新版试试。

算法文件用过1.08和1.09版本,都不行。试过HC32F460_512K.FLM和HC32F460_otp.FLM都不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算法文件用过1.08和1.09版本,都不行。试过HC32F460_512K.FLM和HC32F460_otp.FLM都不行。

那你们脱机实现估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们脱机实现估计有问题。

我做来给公司工厂用的,脱机的代码可以正常烧录STM32F103,MM32F0和MM32F103。加入HC32F460的时候,就一直卡在烧录,错误都是ERROR_WRITE,都是因为超时。

楼主:
解决了,记录一下。

使用SWD_flash.c(用到HC32F460_512K.FLM生成的算法)写固件的时候,会超时退出,写不进任何东西。但是擦除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而SWD_opt.c(用到HC32F460_otp.FLM生成的算法)的擦除功能用不了,擦除不了芯片Flash,但是可以写固件。

我现在是用SWD_flash.c的擦除函数擦除Flash,然后用SWD_opt.c写Flash。测试可以刷固件了,也可以正常运行,不知道这样操作有什么危险或者隐患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