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 V2.18新增ELF文件解析功能

楼主(2022-08-28):
为了方便大家打开elf文件查看信息,特此增加这么一个功能,像Embedded Studio可以直接打开自己生成的elf文件,而MDK和IAR不能直接打开,得用他们自己带的exe文件命令操作打开,或者使用readelf,objdump打开。

我们这里直接基于MDK带的exe文件解析,因为内容还详细点,实现比较简单,大家开TOOL的上位机软件包后,打开文件app.ini,末尾有个MDK路径,大家仅需将第1级路径填进去即可

解析效果如下:

网友A:
楼主,解析的elf功能存在一个问题,app.ini 设置KEIL路径时,文件名包含空格无法识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解析的elf功能存在一个问题,app.ini 设置KEIL路径时,文件名包含空格无法识别。

这个问题我这里还没法测试,强行修改MDK路径添加空格会导致环境变量出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我这里还没法测试,强行修改MDK路径添加空格会导致环境变量出问题。

可以将MDK的安装文件重新拷贝一份,然后修改文件名,将app.ini的设置改为新的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将MDK的安装文件重新拷贝一份,然后修改文件名,将app.ini的设置改为新的路径

不行,MDK的文件有注册授权限制的,复制后里面的大部分应用exe都是禁止使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将MDK的安装文件重新拷贝一份,然后修改文件名,将app.ini的设置改为新的路径

解决了,自己手动加双引号即可。比如我这里的路径是
C:\Keil  529,中间有两个空格,仅需在空格两边加单角双引号即可C:\Keil"  "5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