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根据硬汉哥的教程在单片机上用低通滤波器滤除噪声,虽然不知道原理,但是好开心。

楼主(2022-08-29):
哈哈。跟着硬汉哥的教程在STM32L051单片机上移植了DSP库,用IIR低通滤波器,把ADC采集到的波形滤除了噪声。
虽然看不懂它的原理是什么,但是实际有效果,还是很开心。波形出来的一刻,有一种快乐。不知道怎么形容。

这个是去采集电机堵转时候的ADC值的,然后根据堵转时候的ADC值判断零件的好坏。
本来用的是自己的写的一个简单的滑动窗口平均去做的。后来上班摸鱼,表面上在写治具的代码,实际上在偷偷实验DSP库里的代码,就把这个改成了硬汉哥教程里的低通滤波器了。
在淘宝上买了一本大学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教材,发现数学基础太差了,看不懂。
之前看B站上电机仿真的视频也是。老师给出的电机数学模型,突然从公式A推导到另外一个公式B,但是怎么计算的过程看不懂。

感觉不会数学,想要去看一些理论性的知识好难啊。

网友:
开心就好哦!

网友:
效果很棒

网友A:
第一次自己用单片机(STM8S105K4T6)把LED点亮,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,现在没有那种激情了,怀念

网友B:
老哥,我想问下,什么时候才需要用到DSP库中的IIR滤波器,我现在采集AD值也是采用滑动中值滤波,感觉滤波后数据还是不稳定。所以也想换一种方式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自己用单片机(STM8S105K4T6)把LED点亮,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,现在没有那种激情了,怀念

这里面的应该每个人都有过点亮第一颗灯的兴奋。各种流水灯玩的特牛掰那个时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,我想问下,什么时候才需要用到DSP库中的IIR滤波器,我现在采集AD值也是采用滑动中值滤波,感觉滤波后 ...

这个得分析下频率成分,才好选择那种方式做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