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TFT液晶驱动方案

楼主(2022-08-29):
最近要做一个7寸液晶的驱动,本来打算用ST带RGB接口的F429或H750,现在感觉成本有点高,而且芯片也不好买,图形界面不太好设计。目前倾向于国产低端MCU+RGB接口驱动IC的方案,除了瑞佑的RA8873有没有哪位大神还用过别的驱动芯片的,求推荐几款市面供货比较稳定的

网友:
如果单做驱动,直接国产FPGA+sdram,MCU可以考虑国产内置SDRAM的,供货稳定。

网友:
8873看TB也不便宜   得三四十块一片

网友:
可以使用STM32H7B0直接驱动800*480分辨率显示屏,这个芯片带了1.4MB容量的RAM

网友:
esp32-s3,一个模块才20+,8M FLASH + 8M PSRAM,16位RGB直驱,官方集成了lvgl和littlefs,可以做很多事情了

网友:
华新微特的芯片也可以  10块钱不到   可以移植 LVGL

网友:
先RA8873做出来再说      因为你还有好多界面什么的要去做。先用成熟芯片的方案做出来,再考虑换芯片,到时只需换底层就可以。 这样可行不?

网友:
如果会linux,有很多国产A7的芯片,价格20+左右

网友:
新唐MPU
LINUX+EMwin
RT-thread+LVGL

购买板子
微信:
guimi2019

网友:
N9H30
新唐MPU

网友:
周立功zmp1107 128M ddr3够折腾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