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控件行数异常问题

楼主(2022-08-29):
首先RecordList_Create函数创建一个3×4的LISTVIEW控件,之后再另外一处设置各个单元格问本,但是每次发现只有第一行能显示,
然后调试问题利用LISTVIEW_GetNumRows函数获取控件的行数,在刚创建完成后,函数返回值为3行,正确,但是在另外一个函数中显示文本时,再次获取控件行数,返回值为1行..

不知道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,帮忙指点一下、。。

表格刚创建

表格刚创建

设置文本显示时

设置文本显示时

楼主:
经过调试,发现问题原因是,我在显示列表的时候,会LISTVIEW_DeleteRow先把三行全部清空(删除),好像就把控件行数给删没了...
想实现清空控件显示内容的操作,只找到了这种方法,还以为能直接用呢,看来每次删除,还得再重新加回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经过调试,发现问题原因是,我在显示列表的时候,会LISTVIEW_DeleteRow先把三行全部清空(删除),好像就把 ...

清空就是动态的删除添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清空就是动态的删除添加。

嗯嗯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