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UCOS III 的OSTimeDlyHMSM 不起作用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30):
void  OSTimeDlyHMSM (CPU_INT16U   hours,
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NT16U   minutes,
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NT16U   seconds,
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NT32U   milli,
                     OS_OPT       opt,
                     OS_ERR      *p_err)

在使用这个函数中,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,95%以上都是正常的,但是遇到直接跳过的问题,没有延时了,不知道什么会影响他
void test(uint8_t waitret)
{
	uint8_t i = 0;
	for(i = 0;i<2;i++)
	{
		u3_printf("SL651_Sendstring out waitret = %d",waitret);
		if(waitret == 0)
		{
			u3_printf("OSTimeDlyHMSM 1 S");
			OSTimeDlyHMSM(0,0,1,0,OS_OPT_TIME_PERIODIC,&err);   //延时1s
			continue;
		}
	}
}

下面是打印效果:

楼主:
我还观察了OSTimeDlyHMSM函数的   p_err 值,一直返回都是正常的0

网友A:
第9行跟第10行对调一下,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9行跟第10行对调一下,看看

这个试了  没什么关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