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滚动条可以用在window里吗?

楼主(2022-08-30):
请问滚动条可以用在window里吗?
如果可以,滑动滚动条怎样让window里的内容滚动呢?

楼主:
已经解决啦,但是请问WINDOW里是很多button,用滚动条翻滚的时候,界面翻转变化的很慢,就是不流畅,和波浪线似的,请问怎么解决?

楼主:
也就是撕裂感怎么消除呢?

网友A:
可以的,创建个对话框,主体窗口采用Winows,弄的大些。然后可以move调整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创建个对话框,主体窗口采用Winows,弄的大些。然后可以move调整位置

硬汉哥你好,我用滚动条放在window上,滚动的时候画面有撕裂感,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你好,我用滚动条放在window上,滚动的时候画面有撕裂感,怎么解决呢?

三缓冲可以有效解决撕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缓冲可以有效解决撕裂。

我使用了三缓冲,感觉和没使用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了三缓冲,感觉和没使用一样。

你的三缓冲应该没起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