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fatfs+外挂FLASH问题,求大神讲解

楼主(2022-08-31):
本人没用过FAT系统,目前有个需求是更改别人的代码,64M外挂flash,已有的项目上是一直存储,存到2000条文件后,存满之后显示存储错误,我需要将现在的系统更改为存满后向上顶出,求大神指导一下,怎样才能有效的向上顶出

网友A:
向上定出怎么理解,类似一直压栈,FIL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向上定出怎么理解,类似一直压栈,FILO

就是把最早的存储数据删除,然后第二条存到第一条的位置,依次向上,最终将新的数据存储到上一个存储位置,但是我感觉这样有点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把最早的存储数据删除,然后第二条存到第一条的位置,依次向上,最终将新的数据存储到上一个存储位置 ...

这种的效率有点低,不太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效率有点低,不太好。

应该怎么弄?有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怎么弄?有什么好办法

直接FIFO覆盖更好,反正是扇区的最早的存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