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5驱动LTC2983芯片

楼主(2022-08-31):
     芯片上电后,读取中断脚的电平为低,拉高复位脚后读取中断脚为高电平。读取芯片的状态寄存器,返回值一直为 1 ,理论上应该返回 0x80 或者 0x40 。请问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A:
这芯片是不是需要上电后等待一会才可以正常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芯片是不是需要上电后等待一会才可以正常操作

对的,我是等待了200ms 之后才开始操作的。上官网看了一下demo 他们启动后是没有读取状态直接操作的,现在我也ok了

网友(2023-09-27):
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