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关于H743,RAM空间不足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31):
我自己用的一个工程,里面牵扯到了傅里叶变换,在运行的时候,如果傅里叶变换的长度过大,那么就会提示RAM空间不足(比如长度为512时程序能跑通,但长度为4096甚至1024时都跑不通),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?我是根据安富莱“ADC的DMA采样方式”那个源码改的,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个广义互相关求时延,除了这个算法主要用到了一个串口,然后是ADC采样,现在ADC采样使用的是DMA方式,有可能某些地方处理的有问题。我把工程压缩包分享到了百度云,麻烦各位可不可以抽空帮忙改一下一些地方,或者删减一些不需要用到的代码,或者换一些功能实现的方式,使得程序在傅里叶变换长度增加了之后程序依然能够正常运行,非常感谢大家!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mPHIz60KKF3ngifsBjG2g
提取码:1111

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你这款标配1M的RAM,我256点的谐波计算,全片64K的RAM跑得溜起。建议查下有没有正确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你这款标配1M的RAM,我256点的谐波计算,全片64K的RAM跑得溜起。建议查下有没有正确配置

不好意思,我学艺不精哈哈,麻烦问一下主要应该检查哪些地方的配置,怎么检查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你这款标配1M的RAM,我256点的谐波计算,全片64K的RAM跑得溜起。建议查下有没有正确配置

感谢点拨,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,多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学艺不精哈哈,麻烦问一下主要应该检查哪些地方的配置,怎么检查呢?

把工程下面的 stm32-v7.sct 文件修改成这样就行了

网友C:
主RAM改用AXI SRAM,这个有512KB,足够你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工程下面的 stm32-v7.sct 文件修改成这样就行了

好的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RAM改用AXI SRAM,这个有512KB,足够你用了。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