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来个捕获正弦波的突起方法思路

楼主(2022-08-31):
50Hz正弦波偶尔有个突起想捕捉到来查看  附个图,这个是一包数据的采集

网友:
貌似楼主还没有说完,图片没上传成功。

网友:
生成一个50Hz的正弦波,从原始信号中减去这个正弦波,不为0的地方就是突起产生的地方,难点就是如何对齐初相了;不行的话就做时频分析,比如短时傅里叶变换、小波变换之类的。

网友:
生成一个50Hz的正弦波,从原始信号中减去这个正弦波,值不为0的地方就是突变发生的地方,难点就是怎么对齐初相了;不行的话就做时频分析,比如短时傅里叶变换、小波变换之类的。

网友:
继电保护里面有个突变量算法,这个周期减去上个周期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