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外接nor flash问题

楼主(2022-08-31):
大佬们,请问stm32f429 的地址线只有【0:25】,共26根,但是我的nor flash 地址线有【0:26】,多出的那根地址线怎么处理呢?

楼主:
指的是FMC 的地址线

网友A:
如果不接的话,会浪费一半容量,可以尝试手动GPIO控制这个引脚试试。
你这个256MB 容量的NOR ? 属于超大容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接的话,会浪费一半容量,可以尝试手动GPIO控制这个引脚试试。
你这个256MB 容量的NOR ? 属于超大容 ...

是啊,我试试加IO模拟看看。这个新的nor flash,有28根地址线,有一根还是没用上,应该是为以后4Gbit 准备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啊,我试试加IO模拟看看。这个新的nor flash,有28根地址线,有一根还是没用上,应该是为以后4Gbit 准 ...

256MB 的那得多少钱啦 ??

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?? 这么牛鼻的大容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56MB 的那得多少钱啦 ??

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?? 这么牛鼻的大容量

不知道多少钱,还没发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