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上使用信号量有没有中止功能
只要努力,没有什么办不到

楼主(2022-08-31):
RT,       请教下,因为原来使用ucosiii,现在切到使用threadx,在ucosiii中有一个OSSemPendAbort函数,可以提前中止信号量OSSemPend的等待,提前退出。       现在用threadx后,没找到相应的函数可以调用,请问当我调用tx_semaphore_get等待信号量时,有没有办法可以提前中止等待的函数可以调用?

网友A:
这个函数就是。

网友B:
这种API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函数就是。

像ucosiii函数输入的参数直接是信号量
OSSemPendAbort ((OS_SEM  *)&app_se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   )OS_OPT_PEND_ABORT_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 *)&err);
threadx中tx_thread_wait_abort输入的是任务控制块,哪我是不是在调用tx_thread_wait_abort前要调用tx_semaphore_info_get获取信号量,当前挂起的是哪个任务,再调用tx_thread_wait_abort去中止?因为有可能这个信号量有2个以上任务调用并挂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API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?

我是用在at命令交互上,有些at命令应答时间不确定,当发出一个at命令,调用信号量等待预期的应答,设一个超时时间,如果有应答,但不是我要的结果,就提前中止信号量等待

网友:
那可以使用信号量的超时参数,是不是也同样达到效果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在at命令交互上,有些at命令应答时间不确定,当发出一个at命令,调用信号量等待预期的应答,设一个 ...

没明白,你都等到应答了(不管是不是你期望的)说明信号量已经Get到了,怎么还要再去中止信号量等待?
等到期望的就处理,等到的不是期望的就继续等待就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