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-6.1.9_rel中watch例子相关咨询

楼主(2022-08-31):
guix6.1.9版本中存在一个game的页面,关于vertical list控件,请问对应页面的跳转根据什么函数可以实现?

网友A:
这个游戏能用吗,明天我试试。

页面的跳转最好用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管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游戏能用吗,明天我试试。

页面的跳转最好用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管理

游戏不能用,从官方例子给出,可以看出应该是可以作为跳转的,并且官方实际guix studio并没有在界面设计安按钮,而是在回调函数的机制中自建控件,另外在guix studio中将screen flow设置按键切换也并非通用

楼主:
硬汉哥,关于上述切换,请问尝试看了没?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游戏能用吗,明天我试试。

页面的跳转最好用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管理

附件视频gui有没有合适的框架实现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附件视频gui有没有合适的框架实现?

得给他改造下,最好用GUIX Stud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给他改造下,最好用GUIX Studio

硬汉哥,关于guix录制,打算什么时候发布第一个视频?很期待,希望可以早日发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给他改造下,最好用GUIX Studio

楼主,如果设置闹钟功能;
添加页面,设置页面,编辑页面,最终设置的闹钟页面,以及提醒页面,那种guix studio就不能直接做跳转了吧,guix studio的scree flow只是上位机简单验证页面切换正常情况,实际项目,或者实现某种功能而言,意义不大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楼主,如果设置闹钟功能;
添加页面,设置页面,编辑页面,最终设置的闹钟页面,以及提醒页面,那种guix ...

不只是验证,用熟练后,制作页面跳转什么的,非常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只是验证,用熟练后,制作页面跳转什么的,非常方便。

您之后的ui视频录制计划什么时候推送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之后的ui视频录制计划什么时候推送?

近期,还没有想好怎么录制效果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近期,还没有想好怎么录制效果好。

设计思路框架形式,方便后期延续扩展、后期设计嵌套;
1、智能穿戴
2、工业控制
3、智能家居
4、医疗仪器
5、区别其他mcu 的ui设计器特效以及等等
纯属瞎建议,抛砖引玉,希望更好的方式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近期,还没有想好怎么录制效果好。

/* This is a small demo of the high-performance GUIX graphics framework. */
#include "demo_guix_smart_watch.h"

#define GAME_LIST_VISIBLE_ROWS 2

GX_RESOURCE_ID game_ids[] = {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ONE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TWO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THREE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FOUR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ONE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TWO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THREE,
    GX_PIXELMAP_ID_GAME_FOUR
};

/* GAME list row structure. */
typedef struct GAME_LIST_ROW_STRUCT {
    GX_WIDGET          widget;
    GX_PIXELMAP_BUTTON game_1;
    GX_PIXELMAP_BUTTON game_2;
} GAME_LIST_ROW;

GAME_LIST_ROW game_list_row_memory[GAME_LIST_VISIBLE_ROWS + 1]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ame_list_button_draw(GX_PIXELMAP_BUTTON *button)
{
    GX_PIXELMAP *map;
    gx_pixelmap_button_draw(button);

    if (button->gx_widget_style & GX_STYLE_BUTTON_PUSHED){
        gx_context_pixelmap_get(GX_PIXELMAP_ID_HALF_RANSPARENT_COVER, &map);
        gx_canvas_pixelmap_draw(button->gx_widget_size.gx_rectangle_left,
        button->gx_widget_size.gx_rectangle_top, map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ame_list_row_create(GX_VERTICAL_LIST *list, GX_WIDGET *widget, INT index)
{
    GX_RECTANGLE childsize;
    GAME_LIST_ROW *row = (GAME_LIST_ROW *)widget;
    GX_BOOL result;

    gx_widget_created_test(&row->widget, &result);
    if (!result){
      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(&childsize, 0, 5, 256, 130);
        gx_widget_create(&row->widget, NULL, (GX_WIDGET *)list,
    GX_STYLE_TRANSPARENT, 0, &childsize);

      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(&childsize, 4, 5, 126, 125);
        gx_pixelmap_button_create(&row->game_1, NULL, (GX_WIDGET *)&row->widget, GX_NULL,
    GX_NULL, GX_NULL,GX_STYLE_ENABLED, 0, &childsize);
        gx_widget_draw_set(&row->game_1, game_list_button_draw);
        gx_widget_fill_color_set(&row->game_1, GX_COLOR_ID_BLACK, GX_COLOR_ID_BLACK,
    GX_COLOR_ID_BLACK);

      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(&childsize, 128, 5, 260, 125);
        gx_pixelmap_button_create(&row->game_2, NULL, (GX_WIDGET *)&row->widget,
    GX_NULL, GX_NULL, GX_NULL,GX_STYLE_ENABLED, 0, &childsize);
        gx_widget_draw_set(&row->game_2, game_list_button_draw);
        gx_widget_fill_color_set(&row->game_2, GX_COLOR_ID_BLACK, GX_COLOR_ID_BLACK,
    GX_COLOR_ID_BLACK);
    }
    gx_pixelmap_button_pixelmap_set(&row->game_1, game_ids[index << 1], game_ids[index << 1], GX_NULL);
    gx_pixelmap_button_pixelmap_set(&row->game_2, game_ids[(index << 1) + 1], game_ids[(index << 1) + 1], GX_NULL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ame_list_children_create(GX_VERTICAL_LIST *list)
{  //GAME_LIST_VISIBLE_ROWS  = 2
    INT count;
    for (count = 0; count < GAME_LIST_VISIBLE_ROWS + 1; count++){
        game_list_row_create(list, (GX_WIDGET *)&game_list_row_memory[count], count);
    }

}

UINT my_control_center_event_handler(GX_WINDOW *window, GX_EVENT *event_ptr)
{
    switch(event_ptr->gx_event_type){
        case GX_SIGNAL(ID_CONTROL_CENTER,GX_EVENT_LIST_SELECT):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return screen_template_event_process(window, event_ptr);
}

关于创建的按键如何跳转,页面的回调函数怎样更稳定的切换界面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/* This is a small demo of the high-performance GUIX graphics framework. */
#include "demo_guix_s ...

直接看他们官方的代码修改,我也头大,所以我基本不在他们官方的Demo上修改,一般都是自己使用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跳转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看他们官方的代码修改,我也头大,所以我基本不在他们官方的Demo上修改,一般都是自己使用GUIX Studi ...

官方例子确实有的可能比较复杂些,关于列表,官方例子都是统一的结构,代码类似,如果直接在guix studio中设置屏幕的跳转,不知道页面是否都可以这么做?对于guix stdio中系统事件以及行为动作,不是很熟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