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H7开发板 RL-TCPnet接入交换机 遇到个头疼的问题 遇到的讨论下

楼主(2022-09-01):
硬件连接:4台H7开发板设备 接入交换机 然后链接电脑
用的H7的RL-TCPnet例程直接用的

第一次先用客户端的例程 发现行不通 刚上电没问题 但是之后上电无法重连
然后自己加的断开后 每隔一段时间重连
netTCP_Close(tcp_sock);
res = netTCP_Connect (tcp_sock, (NET_ADDR *)&addr, LocalPort_NUM);

每个单独测试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接入交换机后 链接的时间会很长很长 有时候就链接不上
分析原因:交换机是扫描机制 当扫描到某台端口时 如果此时函数未执行netTCP_Connect 函数 那么将链接失败 这概率太低 所以有时候可以链接上 有时候不行 4台全部链接上有时候要5-6分钟才行
所以就放弃了H7开发板作为客户端的方法

改为H7开发板做服务器 新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只插一台设备通过交换机 那没问题
但是接2台 的时候 问题就开始出现了
问题描述:开两个以太网调试助手 分别链接其中一个开发板 单独对某一个连接断开重连也都ok  但是每次换的时候 连接会失败一次 然后有时候自动重连上 有时候连不上
4台也是这样的问题  没办法稳定链接了 不知道是不是协议栈的问题  用4台电脑代替开发板链接是没问题的 都是秒链接 重连断开都没问题

网友A:
你的板子是不是没有设置不同的MA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板子是不是没有设置不同的MAC。

也有可能  MAC没改 我搭起来试下晚点告诉您测试结果 非常感谢

网友:
MAC地址可以使用芯片的唯一ID中的数据,这样就能保证同一个固件烧不同单片机后MAC地址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