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H750VBT烧录问题

楼主(2022-09-01):
最近在学习 STM32H750VBT  遇到一个问题是debug模式下 点击run后可以运行  但是拔掉烧录器上电重启后 就不能运行。
使用cubeprogrammer 烧录也不行,boot0 接地了,
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兄弟吗

网友A:
是不是没选微库,卡在BKPT上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选微库,卡在BKPT上了。

硬汉大哥,这是什么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大哥,这是什么梗?

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BKPT。M内核的半主模式就是通过个BKPT实现的。

关于DAPLINK调试支持的硬件断点个数和软件断点个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831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