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ad7606模块收到的数据全是零

楼主(2022-09-01):
在网上找的例程,移植到STM32F407ZG上,接线应该是没问题
然后用了一个声音传感器,输出模拟信号。已经测了一下传感器应该也是好的,没坏
在发帖之前已经在硬汉看了很多帖子,发现很多是和时钟有关系:
我这个程序在之前稍微改过一些,因为之前也是接收到乱码,然后只修改了一个这个地方
之后就不乱码了,但是接收到的数据都是零,在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思路上想我就不太清楚了

新手一枚,是我用32做的第一个练习,希望大大们能耐心指点,orz orz orz

V5-120b_AD7606(8通道16位同步ADC)spi模式例程.zip

例程

网友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这个帖子里面有详细操作说明,7606模块是5V供电吧,这点最重要。

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(2021-12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114&fromuid=58

楼主:
老大,我源码就是用的这一个改的,一模一样的源程序。我在网上搜的
然后电源的话我从开发板上接的5V,用万用表测过5V接口输出的是5V不是3V,不过我把5V引脚外接到面包板上再接到ad7606上,应该电压也是5V吧
然后疑问在哪里呢:
1)不同之处是他是F407IG芯片,我是F407ZG芯片。ZG里HSE频率是8M,IG是25M.
2)我百度到问题以后把HSE改成了ZG的8M,只改了这一个地方,解决了之前乱码的问题,但是还是只接收到零
我看您在其他帖子里回复调完晶振还要改锁相环。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这一部没有改才导致全都是零
而且改锁相环我也不会改,我复制了正点原子407ZG的PLL 配置部分,发现也是全都是零

所以现在是不知道还可能是哪里的原因
之前刚买板子的时候问过客服,要不要测BUSY信号看看,是不是测出来都是零是没转换完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,我源码就是用的这一个改的,一模一样的源程序。我在网上搜的
然后电源的话我从开发板上接的5V,用万 ...

1、晶振主要是修改这个:
晶振修改后库函数要改哪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043

2、然后其它的问题,如果你安装我那个帖子说明弄,基本都可以成功。了那个网BUSY不接也没得,转换一次,等会读取即可。接上更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