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在G0上移植外置SPI Flash算法遇到问题

楼主(2022-09-01):
首先感谢硬汉哥无私分享,我在H750 H743和H7B0上移植各种容量的都是OK的。
最近要移植到G071RBT6上,用的官方nucleo_G071的板子,把宏旺的芯片换成W25Q128JV
折腾3天了就是不行,总是一样的问题

我严格按照您B站上的教程操作的,
1、内部时钟,把cubeMX点灯的时钟代码直接copy过来的
2、改引脚,这也应该没问题
3、把HAL库都改成G0xx.h
4、改FlashDev.c文件,名称、地址为0x90000000、容量16M

5、keil里面改device为G071RBTx
6、TargetLin文件没改,也不会改

生成算法文件后在我的工程里面改分散加载文件

请教 还应该注意些啥呢?感觉这个算法就没加载进去。

网友:
是那个外置Flash算法文件FLM制作实现吧。

1、先不做成算法文件,直接工程测试这个驱动是否正常。
2、这提示还有个原因是你要加大Option选项里面RAM Size

楼主:
硬汉哥威武。
嗯 改了下载算法使用RAM大小,0x01000 -> 0x 06000,果真可以下载了。

但是。。。。下载的数据不对。。。。。。。

去掉校验倒是能下载完成,但程序不正常

我把mcu的主频降低到32M,现象依旧。
周末我再看看代码,也请硬汉哥给点建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威武。
嗯 改了下载算法使用RAM大小,0x01000 -> 0x 06000,果真可以下载了。

剩下就是代码实现问题了,查查。

看看我分享的那个用在G0上有什么需要特别的修改的不。特别是读写函数的实现。

楼主:
搞定,结贴
问题很傻,是GPIO端口某个时钟没打开造成的
除了G071_nucleo板测试成功以外,在G071cbt6的板子上也移植完成,非常nice!
本来担心模拟spi接口会不会有速度问题。结果发现spi的那点影响和flash编程速度比起来就是毛毛雨。
谢谢eric的回复!

网友A:
请教一下楼主,这个是g071外置 SPI flash实现IAP 程序更新吗

网友:
看到硬汉后面帖子了,感谢 [脱机烧录] 【实战技能】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,含视频说明(2022-05-30)

【实战技能】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,含视频说明(2022-05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6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楼主,这个是g071外置 SPI flash实现IAP 程序更新吗

对,就是你楼下贴的,SPI Flash算法制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