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QSPI内部、外部flash混合运行程序下载问题

楼主(2022-09-01):
用硬汉哥V7教程第83章内部外部flash都运行程序的方式下载程序,出现这个问题决。。
w25q64驱动和内存映射配置没毛病,算法文件也加载了,也应该是没问题的,不晓得为啥下载失败是不是哪漏了啥

网友:
升级H7的软件包到最新的3.0.0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并且已经升级了最新的3.0.0
显示
Erase Done.
Programming Done.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0H  (Flash=00H  Required=80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1H  (Flash=01H  Required=B5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2H  (Flash=02H  Required=C6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3H  (Flash=03H  Required=B0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4H  (Flash=04H  Required=45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5H  (Flash=05H  Required=90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6H  (Flash=06H  Required=00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7H  (Flash=07H  Required=20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8H  (Flash=FFH  Required=44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9H  (Flash=FFH  Required=90H) !
Contents mismatch at: 9000000AH  (Flash=FFH  Required=43H) !

但是读出来的Flash信息不对,貌似是写FLash出现了问题。因为90000000H到90000007H 是我测试qspi时写进去的,但是下载算法貌似没有把程序下载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并且已经升级了最新的3.0.0
显示
Erase Done.

你这个跟楼主的提示的Flash地址不同

楼主的是内部Flash的校验失败,你这个是外部Flash,同样,你这个外部Flash的算法应该有问题,校验失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