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想问下,适合mcu的差分升级算法又推荐吗?

楼主(2022-09-01):
大佬们,问题如上?

网友A:
啥叫差分升级,有这么牛逼的升级方式?只知道有整个APP升级,和增量升级,差分升级,第一次听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叫差分升级,有这么牛逼的升级方式?只知道有整个APP升级,和增量升级,差分升级,第一次听说。

差分升级又叫增量升级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差分升级又叫增量升级,

可以用bsdiff和LZMA,来做fota ,都是开源的,效果还可以,先用bsdiff来生成,然后lzma压缩之后就是最后的patch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