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cubemx里fatfs配置选项里Detect SDIO这个选项到底是干啥的

楼主(2022-09-01):
如题,比较冷门的问题,我的板子上的sd卡有个叫做sd detect的引脚,连着应芯片的PD2,
看网上说这个是当SD卡插入时会被拉低以此判断sd卡是否存在,我就把PD2设置成上拉输入,接着我在cubemx里试着配置了下面这玩意,这个选项不配置还好,一配置sd卡就读取不了了。所以这个Detect SDIO的作用是啥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BSP驱动程序的识别问题,应该是没有识别到你的卡,直接return。

使用这个引脚一定要注意抖动问题,这个东西就跟硬件按键差不多,会有抖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