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关于ADC的DMA采样方式的两个问题

楼主(2022-09-01):
1、ADC的DMA采样方式中,ADC的采样率怎么设置?是通过下图这个地方设置吗?如果是的话是只能有固定的几个数值吗。怎么样自定义呢?
2、如果在别的函数当中,需要读取ADC DMA采样的值并赋给其他变量,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是正确的呢?像下图这样的方式是否正确?(第二个图是给的例程中的一个函数:获取ADC的数据并打印)

网友A:
1、可以使用定时器触发方式玩
2、如果要保证所有数据都连续采样,需要使用DMA双缓冲的ADC例子。如果没有的话,你这种方式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可以使用定时器触发方式玩
2、如果要保证所有数据都连续采样,需要使用DMA双缓冲的ADC例子。如果没有的 ...

你好,是说的“STM32H7 的 DMA 应用之双缓冲控制任意 IO 和脉冲数控制”这个例程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是说的“STM32H7 的 DMA 应用之双缓冲控制任意 IO 和脉冲数控制”这个例程吗

楼主:
好的,非常感谢!

楼主:
你好,如果要使用多个ADC,比如四个或六个,DMA双缓冲的这种实现方式是不是就不行了,那如果在四个通道或六个通道下还需要连续采样的话,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?

楼主:
还有就是,通过定时器设置ADC的采样率可以参考源码里的哪个例子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要使用多个ADC,比如四个或六个,DMA双缓冲的这种实现方式是不是就不行了,那如果在四个通道或 ...

能,一样的,只是DMA里面的数据是多个通道的依次排列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,通过定时器设置ADC的采样率可以参考源码里的哪个例子呢?

我前面回复你的那个截图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前面回复你的那个截图就行。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,一样的,只是DMA里面的数据是多个通道的依次排列。

DMA里面的数据是多个通道的依次排列是指,ADCxValues[0]就是第一个通道的数据ADCxValues[1]是第二个通道的数据吗?那读取后半个缓冲的时候是不是ADCxValues[64]就是第一个通道的数据,然后依次类推?还是说读取两次平均值,第一次平均值是第一个通道的值,第二次平均值是第二个通道的值?(图片我单独发了一个评论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MA里面的数据是多个通道的依次排列是指,ADCxValues[0]就是第一个通道的数据ADCxValues[1]是第二个通道 ...

依次DMA搬运的,也就是你前面说得。

网友:
存储的都是原始数值,如果你是多通道,那么就是多通道的数值依次排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