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STM32G030下载程序不运行,但在线调试正常

楼主(2022-09-01):
最近碰上一个问题请教大家,我手上用STM32G030这个片子做实验,使用STLINK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,无论如何都不运行。但是采用在线调试,单片机运行正常无问题。
网上找了一圈,很多答案都说是DEBUG选项中PACK要把enable去掉,或者下载重启那里选择normal模式,我都试过了没有用处。
最后在调试的时候有个怪现象,就是每次调试我点RUN,全速运行时,总会在system_init那里自动停止2次,然后第3次再点击RUN,才能全速运行。感觉这个和下载后无法正常运行有关,但是没找到答案。希望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勾选微库,卡在BKPT上了

网友B:
检查option bytes里BOOT启动项,调整到Main Flash memory!!g030的boot0引脚合并了,有bug,你把boot0引脚下拉100k。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勾选微库,卡在BKPT上了

硬汉哥说的应该是对的。
勾上微库后,确实可以下载运行,但是功能又不正常了。估计是用到了memset函数的问题。
之前不用微库,功能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option bytes里BOOT启动项,调整到Main Flash memory!!g030的boot0引脚合并了,有bug,你把boot0引脚 ...

谢谢提醒,之前也是怀疑BOOT0引脚的问题。但是现在用STM32CUBE PROGRAM软件重新设置了option bytes,发现问题还是没解决。倒是硬汉哥说的勾上microlib有用,但是又引入了新的问题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。通过禁用半主机模式, 在不勾选microlib库情况下正常实现了功能。就是只能用AC5编译,AC6下的禁用指令没有找到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。通过禁用半主机模式, 在不勾选microlib库情况下正常实现了功能。就是只能用AC5编译,AC6下的 ...

问一下,用的MDK哪个版本支持G030系列?我的opinion-device里没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问一下,用的MDK哪个版本支持G030系列?我的opinion-device里没有

在Option-Target里面,所有系列都有这个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在Option-Target里面,所有系列都有这个。

谢谢版主回复!         这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版主回复!     这也没有

网友C:
我这个MDK是5.22版本,      这是个例程,我看里面没有STM32G系列型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MDK是5.22版本,    这是个例程,我看里面没有STM32G系列型号

这个没关系,安装对应软件包即可,安装了具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关系,安装对应软件包即可,安装了具有了。

谢谢版主回复!点赞

网友D(2023-09-20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。通过禁用半主机模式, 在不勾选microlib库情况下正常实现了功能。就是只能用AC5编译,AC6下的 ...

你好如何禁用半主机模式?我好像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如何禁用半主机模式?我好像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

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随意切换微库和C标准库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641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