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关于QSPI FLASH运行程序的疑问

楼主(2022-09-02):
最近尝试在H750VBT6的QSPI-FLASH上运行程序
采用boot+app的方式

当app的系统时钟配置高时,如480M时,程序无法运行
而降低系统时钟,如:240M时,程序可以正常运行

求解:是H7在配置系统时钟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?还是运行在QSPI上的程序对系统时钟有限制?

感谢你在此的停留,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,请告诉我

网友A:
你的当前的QSPI Flash的时钟速度配置的多大,可能主频480M下,你的QSPI Flash外设无法满足这么高的速度下访问,容易出错。

另外有QSPI Flash的程序弄得简单些,越简单越好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当前的QSPI Flash的时钟速度配置的多大,可能主频480M下,你的QSPI Flash外设无法满足这么高的速度下访 ...

qspi的时钟来源为120m
配置时选了2分频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
app内还需要对qspi进行额外配置吗?app内的时钟配置对qspi有影响吗
感谢您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qspi的时钟来源为120m
配置时选了2分频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
app内还需要对qspi进行额外配置吗?app内 ...

不用额外配置,之前实际测试额外配置也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