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bootleader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2-09-03):
我使用的是STM32F407,外置了一个W25Q64FLASH芯片app存放地址:0x80100000

我的升级方法是:
1、开启升级,APP程序跳转到Bootleader程序
2、从上位机下载APP程序(每包7K,顺序存放在W25Q64的7MB的起始地址下)
3、下载完成后,把W25Q64里面的程序复制到app存放地址:0x80100000
4、跳转到APP程序执行

程序能正常运行,但有点疑惑,这种方法是不是比较好的,里面有没有画蛇添足的操作呢,比如第3部,有必要吗?
可以不用复制吗?直接在W25Q64里面运行程序?

网友:
F407的SPI不支持内存映射,不能省略。

网友A:
升级程序为什么跳转到BOOTLOADER,然后才接收数据存放W25Q64内,不应该直接APP接收升级程序存放W25Q64,然后验证接收程序完整性,通过直接跳转BOOTLOADER进行升级,这样升级过程很快,对系统的影响更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级程序为什么跳转到BOOTLOADER,然后才接收数据存放W25Q64内,不应该直接APP接收升级程序存放W25Q64,然 ...

确实这样好的 我试试

网友B:
我觉得升级程序还是应该跳转到BOOTLOADER,然后才接收数据存放W25Q64内,这样把完备的升级流程都做在bootloader中,方便一些变砖的情况下的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升级程序还是应该跳转到BOOTLOADER,然后才接收数据存放W25Q64内,这样把完备的升级流程都做在bootlo ...

只是写到W25Q64的话  在哪里影响感觉都不大,  写进内部flash的时候才需要在bootloader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