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W5500性能测试结果

楼主(2022-09-03):
测试环境:IAR,编译优化等级无,STM32F103,72MHz,SOCK缓存16KB,软件缓存8KB,TCP协议
SPI_DMA=18M,上传速率=1.66MB/s
SPI_DMA=36M,上传速率=2.46MB/s
SPI_DMA=09M,下载速率=1.00MB/s
SPI_DMA=18M,下载速率=1.94MB/s
SPI_DMA=36M,下载速率=3.03MB/s
SPI=18M,上传速率=1.46MB/s
SPI=36M,上传速率=1.9MB/s
SPI=18M,下载速率=0.44MB/s
SPI=36M,下载速率=0.44MB/s

这个速率完全满足多媒体数据传输需求了,实际上存储速率会成为瓶颈,像SPI FLASH每秒才几十KB的写入速度,SD NAND勉强蹭到500KB/s左右,并口NAND要快几十倍。从引脚和性价比来说,可以不用选择RMII接口型号的单片机。
接下来测试下4G网络,分别使用USB CDC和带外接PHY USB3300 CDC驱动EC20模块,还有ES32/ES8266使用SPI和多个SPI通道性能测试等。

网友:
这个速度基本就是串口速度。不过优势是传输距离远。
另外不选用这个主要还是因为PHY芯片更便宜。

网友A:
你好,我现在正在调试w5500,根据历程读数据前要读Sn_RX_RD获取地址addr,然后读取数据后再将addr + len写回Sn_RX_RD,那这个值超过2K要清零吗?同时我发现用客户端发送一段时间数据后,我读取的数据顺序回错乱,不知是什么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现在正在调试w5500,根据历程读数据前要读Sn_RX_RD获取地址addr,然后读取数据后再将addr + len写 ...

最终问题原因锁定没,估计使用姿势有点问题。

网友(2022-11-02):
STM32G4系列不带以太网MAC,做强电需要以太网,无奈只能选W5500~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~

网友C:
请问DMA例程能分享一下吗,求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请问DMA例程能分享一下吗,求~

已调通,DMA确实香

网友(2023-02-24):
楼主有w5500和dma的例程吗 求一份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调通,DMA确实香

兄弟有例程吗 求一份学习一下

网友D(2023-06-09):
请问那个工程可以分享一下吗,最近在学习W5500

网友(2023-07-13):
引用 网友B:
最终问题原因锁定没,估计使用姿势有点问题。

确实是使用有问题,网口多链接并行,但是spi只有一个,所以要上锁,不然数据就错乱了

网友(2024-07-24):
可以分享一下代码?大哥

网友(2024-09-19):
是轮询方式吗,没有DMA怎么这么慢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