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小白提问串口FIFO里面加DMA如何实现好

楼主(2022-09-04):
硬汉哥的串口FIFO我已经移植好了,但是看了使用CMSIS-Driver串口DMA的话,想了想在你串口FIFO能不能添加DMA上去,要怎么样写,小白没有思路。直接HAL_DMA_Start()开启huart1上的RX_DMA,然后  SET_BIT(huart->Instance->CR3, USART_CR3_DMAR)开启对应的DMA上面的RX功能吗? 求指导

网友:
我们那个驱动修改为DMA不方便,需要大改,就用CMSIS-Driver即可,这个是有源码的,可以随意修改为自己喜欢的方式。

网友:
自己改就可以,malloc+free+USART+DMA+IDLE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