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的Rlease版本调试时只弹出Disassembly框,不显示代码执行位置

楼主(2022-09-05):
使用IAR创建的工程,在调试时突然出现了Release版本的工程不显示c代码运行位置了,只显示Disassembly下的反汇编代码执行位置,
Debug版本调试正常,网上说是配置问题,但是我测试了我最初的工程也不行,是不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,还请大佬给个解决建议?

Debug版本调试:
Debug版本调试 会有绿色箭头指示代码运行位置

Release版本调试:
只会有Disassembly窗口的反汇编执行位置,并不会显示c语言代码的执行位置。。。

网友:
release不带调试信息

网友A:
不正常,方便的话,你手头有简单的非项目工程例子也有这种问题的话,可以分享下。

我现在使用IAR创建的工程,第1件事就是删掉默认的Debug和Release,然后手动自己创建个适合自己的配置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正常,方便的话,你手头有简单的非项目工程例子也有这种问题的话,可以分享下。

我现在使用IAR创建的 ...

我都是项目代码,以前的工程也没有这个问题,就这次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。。。我在考虑回退版本试下,麻烦的就是有些配置当时没加入版本控制,只能先试试了

网友A:
这个选项看下勾上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选项看下勾上没

又去检查了一下,还真是没勾上,可能是我版本回退提交的时候这个配置给清除了,现在行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