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uart用printf发送,uart接收卡死问题疑问

楼主(2022-09-05):
硬件stm32f103vc
功能通过模拟开关切换采集adc共1024个,也就是十六进制2048字节,然后转化为浮点型,通过接收不同串口命令,发送十六进制或者发送字符串。
故障现象,串口助手自动发送请求浮点型字符串(用Printf打印),间隔500ms就开始卡死了,间隔越短越容易卡死,但是发送数据请求十六进制ADC值却没问题。
自己做过定时printf打印 证明发送没问题
各种清标记位,加__HAL_UNLOCK(),故障还是存在,烦请各位看下是啥问题,部分代码如下
主函数中串口发送
                if(k == 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Sysinfo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 == 0xF1)               // 串口接收不会卡死,串口助手自动发送间隔可以到50ms 100 ms都不会卡死,每请求一次单片机发送2048字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2,(u8 *)&ADC_TotalBuffer,2048,0xFF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 == 0xF3)              // 串口接收卡死,串口助手自动发送间隔500ms都会几秒后卡死,时间越长越不容易卡死,每请求一次单片机发送1024个字符串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H = 0;H <= 31;H 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 = 0;V <= 31;V 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.1f ",Vot_TotalBuffer[V][H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");
                }

串口接收中断
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)
{
    if(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2, (uint8_t *)&RxBuffer, 1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huart2.RxState = HAL_UART_STATE_READY;
        __HAL_UNLOCK(&huart2);
    }

     if (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P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2,RxBuffer,1);
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PE);
    }

    if (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OR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2,RxBuffer,1);
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ORE);
    }

     if (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F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2,RxBuffer,1);
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FE);
    }

     if (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TC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2,RxBuffer,1);
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TC);
    }

     if(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IT_RXNE) != RESET)
     {
 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FLAG_RXNE);
 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 UART_IT_RXNE);
 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2,RxBuffer,1);
     }

    HAL_UART_IRQHandler(&huart2);
     if(*RxBuffer == 0xF0)
    {
        k = 0xF0;
    }
    if(*RxBuffer == 0xF1)
    {
        k = 0xF1;
    }
    if(*RxBuffer == 0xF2)
    {
        k = 0xF2;
    }
    if(*RxBuffer == 0xF3)
    {
        k = 0xF3;
    }
}

网友A:
感觉你的中断处理姿势不对,中断里仅需调用  HAL_UART_IRQHandler(&huart2)

然后你的回调函数HAL_UART_RxCpltCallback里面也什么都不用管,仅需处理你的数据就行,标志清楚什么,在函数 HAL_UART_IRQHandler里面已经处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你的中断处理姿势不对,中断里仅需调用  HAL_UART_IRQHandler(&huart2)

然后你的回调函数HAL_UART_R ...

谢谢回复,我只留下数据处理部分,清理标志位注释掉,发现还是一样,并且十六进制数据接收命令也会卡死,不知道是printf的使用问题,还是串口接收数据处理的问题,没有头绪

网友:
应该是你数据量太大了,1024个浮点数如果是float的话4096,如果是double就8192。减少负载测试看看会不会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