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请问IAR,描述标准C库API的pdf文件在哪里?例如printf的格式说明

楼主(2022-09-05):
uint8_t a;
sscanf(array, "%hhx", a);

我现在要hex字符串(例如 "0xa1"),sscanf到uint8_t里面,IAR编译器告警,说%hhx是uint32_t,不能用于uint8_t。GCC的编译器说这是对的。

但我又找不到IAR提供的c库API文档。

下面这个文档是讲编译的。
IAR C/C++ Development Guide Compiling and Linking

网友:
C库是通用接口API,各家C库都是一样的玩法,所以使用ZEAL查阅即可

分享一个超棒的编程手册管理软件Zeal,已支持194种编程文档,查阅语法问题极方便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233&fromuid=58

网友:
<IAR C/C++ Development Guide Compiling and Linking> 章节<C/C++ standard library functions>

网友:
不过,你似乎不是要看Implementation details。编译器文档里只会写哪些实现了,哪些不支持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。
我的意思没表达清楚: %hhx是表示uint8_t,但是IAR提供的c库,编译后说%hh不是uint8_t,这和GCC的标准不一样,所以我想看看IAR的c库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