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按键文本更新疑问?

楼主(2022-09-05):
关于guix按键,同一页面下两个按键,点击按键1,按键1和按键2文本内容都变化
有用到gx_widget_text_id_draw相关函数,未实现功能?请教有实现方法没?
纯粹是官网例子更改的,实际为秒表的例子,只是打算新加一个分段的功能,代码和视频如下,附件所示;

#define STOPWATCH_TIMER 10
static GX_VALUE    minute = 0;
static GX_VALUE    second = 0;
static GX_VALUE    ticks = 0;

GX_RESOURCE_ID     start_stop_text_id = GX_STRING_ID_START;//开始
GX_RESOURCE_ID     reset_section_text_id = GX_STRING_ID_RESET;//开始

void stopwatch_reset();
void stopwatch_update();

//回调函数
UINT stopwatch_event_handler(GX_WINDOW *window, GX_EVENT *event_ptr)
{
    switch(event_ptr -> gx_event_type){
        case GX_SIGNAL(ID_START_STOP, GX_EVENT_CLICKED):
            if (start_stop_text_id == GX_STRING_ID_START){//开始
                start_stop_text_id = GX_STRING_ID_STOP;      //暂停
                reset_section_text_id = GX_STRING_ID_SECTION;//分段
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timer_start(window, STOPWATCH_TIMER, 1, 1);
            }else{//暂停
                start_stop_text_id = GX_STRING_ID_START;
                reset_section_text_id = GX_STRING_ID_RESET;
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timer_stop(window, STOPWATCH_TIMER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GX_SIGNAL(ID_RESET, GX_EVENT_CLICKED):
            if(reset_section_text_id == GX_STRING_ID_RESET){//清空
                stopwatch_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timer_stop(window, STOPWATCH_TIMER);
            }else{//分段
                  //列表插入数据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GX_EVENT_TIMER:
            if (event_ptr -> 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timer_id == STOPWATCH_TIMER){
                stopwatch_update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GX_EVENT_HIDE:
            gx_system_timer_stop(window, STOPWATCH_TIMER);
            start_stop_text_id = GX_STRING_ID_START;
            reset_section_text_id = GX_STRING_ID_RESET;
            gx_window_event_process(window, event_ptr)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return screen_template_event_process(window, event_ptr);
}

VOID stopwatch_pixelmap_button_draw(GX_PIXELMAP_BUTTON *widget)
{
    INT             x_offset = 0;
    INT             y_offset = 0;
    GX_PIXELMAP    *map;
    GX_RESOURCE_ID  text_id;

    //获取正常下的id
    gx_context_pixelmap_get(widget->gx_pixelmap_button_normal_id, &map);
    if (widget->gx_widget_style & GX_STYLE_BUTTON_PUSHED){
        x_offset++;
        y_offset++;
    }
    if (map){
        gx_canvas_pixelmap_draw(widget->gx_widget_size.gx_rectangle_left + x_offset,
            widget->gx_widget_size.gx_rectangle_top + y_offset, map);
    }

    switch (widget->gx_widget_id){
        case ID_START_STOP:
            text_id = start_stop_text_id;   //开始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ID_RESET:
            text_id = reset_section_text_id;//重置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gx_widget_text_id_draw((GX_WIDGET *)widget, widget->gx_widget_normal_fill_color,
        GX_FONT_ID_CHINESE, text_id, x_offset - 2, y_offset - 2);
}

//秒表重置
void stopwatch_reset()
{
    ticks = 0;
    second = 0;
    minute = 0;
    gx_prompt_text_id_se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msz, GX_STRING_ID_ZERO);
    gx_prompt_text_id_se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mz, GX_STRING_ID_ZERO);
    gx_prompt_text_id_se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fz, GX_STRING_ID_ZERO);
    start_stop_text_id = GX_STRING_ID_START;
    gx_system_dirty_mark((GX_WIDGET *)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start_stop);
}

//秒表更新
void stopwatch_update()
{
    GX_CHAR string_buffer[3];
    GX_STRING string;
    int ms;
    string.gx_string_ptr = string_buffer;
    string.gx_string_length = 2;
    if (ticks < GX_TICKS_SECOND){
        ticks++;
        ms = ticks * GX_SYSTEM_TIMER_MS / 10;
        gx_utility_ltoa(ms / 10, string_buffer, 2);
        gx_utility_ltoa(ms % 10, string_buffer + 1, 2);
        gx_prompt_text_set_ex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msz, &string);
    }else if(second < 59){
        ticks = 0;
        second ++;
        gx_prompt_text_id_se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msz, GX_STRING_ID_ZERO);
        gx_utility_ltoa(second / 10, string_buffer, 2);
        gx_utility_ltoa(second % 10, string_buffer + 1, 2);
        gx_prompt_text_set_ex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mz, &string);
    }else if(minute < 59){
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minute ++;
        gx_prompt_text_id_se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fz, GX_STRING_ID_ZERO);
        gx_utility_ltoa(minute / 10, string_buffer, 2);
        gx_utility_ltoa(minute % 10, string_buffer + 1, 2);
        gx_prompt_text_set_ex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fz, &string);
    }else {
        minute = 0;
        gx_prompt_text_id_set(&my_stopwatch.my_stopwatch_fz, GX_STRING_ID_ZERO);
    }
}

GUIX 2022-09-05 15-50-39.mp4

网友A:
这个是谁在调用,代码里面没有体现出来

VOID stopwatch_pixelmap_button_draw(GX_PIXELMAP_BUTTON *widget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谁在调用,代码里面没有体现出来

VOID stopwatch_pixelmap_button_draw(GX_PIXELMAP_BUTTON *widg ...

重绘的是两个按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