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有没有坛友用过矩阵按键,它能否任意按键组合?

楼主(2022-09-05):
矩阵按键有办法任意组合键吗?

我思考了一下,应该是不行,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。

我看网络上的做法,矩阵按键扫描有两种,一种逐行扫描(逐列扫描),另外一种行列切换扫描(这个方法应该没办法识别不同行列的组合键)。
以上图为例,逐列扫描(低电平为按键按下)的伪代码如下:

用这种思路去判断按键“1”和“2”同时按下的情况,貌似无法判断(我的结论)。
如上图,当这两个按键被同时按下的时候,是不是就相当于C1和C2导通的?
所以R1和R2始终都是读到了1。所以同时按下的时候就相当于没按。。无法被识别到。

网友A:
目前知道两种,一种是矩阵加二极管方式,另一种是稚辉君最近弄的键盘项目,用74HC165并转串,3个IO检测8个按键。比如同样检测64个按键,矩阵需要16个IO,用165只需要8个IO,省点IO,还可以省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知道两种,一种是矩阵加二极管方式,另一种是稚辉君最近弄的键盘项目,用74HC165并转串,3个IO检测8个 ...

二极管个什么方式。能详细讲讲吗?74HC165估计板子上放不下。

网友:
矩阵按键支持任意组合

网友B:
参考Micrium的键盘程序,写的非常规整

楼主:
R1,R2,R3需要配置先成浮空输入,然后C1,C2,C3配置成下拉输入。
引脚检测到高电平说明被按下。

逐行扫描的时候,把其中一路ROW配置成推挽输出高电平,其他的依旧配置成浮空输入。

这样子去逐行扫描,就可以实现任意IO组合键了。

楼主:
这是我最后的工程。模仿安富莱的按键FIFO魔改的一个矩阵按键FIFO。
支持单击,双击,长按,组合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考Micrium的键盘程序,写的非常规整

有链接可以分享吗

楼主(2022-10-12)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最后的工程。模仿安富莱的按键FIFO魔改的一个矩阵按键FIFO。
支持单击,双击,长按,组合键。

这个例程里的驱动代码有问题,它是5ms阻塞的。
后来改成了用状态机去实现了一个非阻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