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求助: [.SFD] & [.SFR]文件如何编辑?

楼主(2022-09-06):
SFD & SFR  文件如何编辑, 汉兄可知?

SVD.XML 有没有好的图形编辑器,这样修改太枯燥,也容易出错
  • *.SFD:用于创建 .断续器文件 (.SVD.XML文件用作输入)。
  • *.SFR:二进制文件,用于存储由系统查看器读取的信息。
  • 。SVD.XML, .SVD,*.XML:描述设备的 CMSIS-XML 文件格式(CMSIS 系统视图描述文件)。该文件由供应商提供。

楼主:
保留,等待回答

网友A:
只有Eclipse的编辑器比较高级,其他的基本就提供个树形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有Eclipse的编辑器比较高级,其他的基本就提供个树形图

????什么意思?

网友:
应该就是直接修改的SVD文件,然后SVD文件生成其它,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捷径

https://developer.arm.com/docume ... scription-Converter
System View Description (arm-software.github.io)

网友:
没有什么好工具,但是XML 编辑软件推荐微软出的 XML Notepa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