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FRAMEWIN中插入多个BUTTON使用滚动条进行操作,求助

楼主(2022-09-06):
请问可以在FRAMEWIN中插入多个BUTTON然后使用滚动条对其进行上下滑动吗,我实际写下来滚动条不起作用,有什么办法吗

网友A:
给FrameWin控件的客户区创建个子窗口和一个滚动条,子窗口设置的高度是FrameWin的几倍,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,然后按钮都创建到这个子窗口上。滚动的时候调节子窗口的X,Y位置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FrameWin控件的客户区创建个子窗口和一个滚动条,子窗口设置的高度是FrameWin的几倍,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...

那我可以直接在窗口里创建一个子窗口和滚动条,不使用Framewin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可以直接在窗口里创建一个子窗口和滚动条,不使用Framewin吗

没问题。

楼主:
感谢硬汉,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,现在我不使用滚动条而是直接通过滑动屏幕达到上下滚动的效果,应该怎么做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,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,现在我不使用滚动条而是直接通过滑动屏幕达到上下滚动的效果,应该怎么做 ...

可以使用MOTION滑动组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