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NETX Duo DHCP

楼主(2022-09-07):
最近在调试NETX,板子是STM32F746,用的官方的驱动,进入到DHCP之后,在ip_status_check等待超时。设置静态IP地址的话,路由器上面识别不到。
这个一般是驱动问题吗?

网友A:
可以用Wireshark抓个包看看板子是否有发送广播包

网友B:
静态IP识别不到不正常,应该是驱动还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静态IP识别不到不正常,应该是驱动还有点问题。

已解决,是驱动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Wireshark抓个包看看板子是否有发送广播包

谢谢,已经解决了

楼主:
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