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-LWIP-DP83848

楼主(2022-09-07):
大家有人做过STM32H743XI,无操作系统移植LWIP的项目么?以太网芯片是用DP83848的,我没找到这方面的教程,现在遇到了好多问题,有没有人能给小弟指导一下

网友:
使用MDK RTE可以一键添加,RTE选项里面有83848,可以直接选择。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874&fromuid=58

楼主:
STM32H743+LWIP+DP83848

按着硬汉哥的教程配置完了,却进不去STM32CubeMX了,导致程序也无法编译,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么?

楼主:
之前无法跳转进入CubeMX的问题找到了,主要是STM32H7芯片支持包版本的问题,改为之前的版本就好了

楼主:
FreeRTOS+LWIP移植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,错误提示说无法打开ethernetif.h文件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人知道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reeRTOS+LWIP移植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,错误提示说无法打开ethernetif.h文件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人知 ...

路径是不是没有包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是不是没有包含。

嗯,解决了谢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