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信号处理问题

楼主(2022-09-07):
规定当高电平维持5ms才是有效电平,否则未无效电平。这个我们一般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进行处理吗?(目前考虑到这种情况的纯在,如果在5ms左右的临界点,电平不稳定发生跳变,那这个电平就是个无效电平。)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吗?

网友A:
你的采样率是多少呢?比如说你每1ms采样一次电压,如果连续5次都采样得到高电压,那么就是一个有效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采样率是多少呢?比如说你每1ms采样一次电压,如果连续5次都采样得到高电压,那么就是一个有效电平。

谢谢您的解答。就像您说的这样,采样频率为1ms,总周期为5ms。那么最后一个采样点肯定是在第5ms这个临界点,那么如果在4.9ms之前都是保持高电压,就在第5ms采集处电平跳变这种怎么处理?只相差那么0.1ms,甚至更小的时间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。就像您说的这样,采样频率为1ms,总周期为5ms。那么最后一个采样点肯定是在第5ms这个临界 ...

所以我认为你的问题就是:当在第5ms的瞬时发生电平跳变,那么这个信号到底是不是有效的?按照你最开始的说法,这不是一个有效电平。我觉得你担心的是这时ADC到底给了你一个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但这个往往不受我们控制,你不如只根据ADC读数来。

网友B:
参考串口的硬件设计做实现,硬件串口的实现是过采样机制,判断几个位置的有效值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串口的硬件设计做实现,硬件串口的实现是过采样机制,判断几个位置的有效值即可

谢谢,明白。目前我了解到的也是这种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