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和FFT有关系的硬件问题,运放跟随的输出能用来供给单片机的VDDA吗?

楼主(2022-09-07):
做数据采集然后进行FFT变换,因为换了单片机,现在没有内部参考电压1.2V了,只有一个VDDA,我现在想用单运放(3.3V供电)做个跟随,然后输出接到单片机的VDDA上边。这样稳定吗。。。不想加LDO了

楼主:
没人吗?求大神指点呀。。。

楼主:
硬汉哥,快帮帮忙呀。

网友A:
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还是使用基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快帮帮忙呀。

专门分配个ADC引脚采样基准电压,这样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专门分配个ADC引脚采样基准电压,这样也可以的。

硬汉哥,我现在这样的电路,输出接近1.5V,我把R17换成10R,输出就是1.2V,这个有些想不通。这个1.2V只接到了单片机的VDDA上,其他什么都没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还是使用基准。

精度要求不高,但是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,有点想不明白,看我回复硬汉哥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现在这样的电路,输出接近1.5V,我把R17换成10R,输出就是1.2V,这个有些想不通。这个1.2V只接 ...

你做的这个精度不行,建议直接稳压基准解决。

你这个电路问题,我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