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移植FATFS文件,修改#define FF_USE_LFN = 3,编译出错

楼主(2022-09-08):
当#define FF_USE_LFN = 0时,可以正常编译,当#define FF_USE_LFN = 3时,编译报错。

网友:
这是Flash超了。那个Unicode和GBK互转需要170K的Flash空间

网友A(2023-04-10):
用长文件名,建议 FF_CODE_PAGE 设置为 437,只用ASCII编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长文件名,建议 FF_CODE_PAGE 设置为 437,只用ASCII编码

对,如果不使用中文的话,这是个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