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B0 OTFDEC 使用困惑

楼主(2022-09-08):
请教下, 目前硬件平台是STM32H7B0VB ,boot里使用了otfdec  实时解密功能,,跳转后到app后直接进入了MemManage_Handler 错误,。跳转之后的程序时可以正确读取0X900000000 映射的地址上的内容的,读取是正确的

以下是boot 的跳转代码

RT_WEAK void qbt_jump_to_app(void)
{
    OSPI_W25Qxx_MemoryMappedMode();   // 内存映射模式
    Setup_Regions(OTFDEC_REG_MODE_INSTRUCTION_OR_DATA_ACCESSES);//  使能实时解密模块
   typedef void (*app_func_t)(void);
    uint32_t app_addr = QBOOT_APP_ADDR;
    uint32_t stk_addr = *((__IO uint32_t *)app_addr);
    app_func_t app_func = (app_func_t)(*((__IO uint32_t *)(app_addr + 4)));
    if ((((uint32_t)app_func & 0xff000000) != 0x90000000) || ((stk_addr & 0x2ff00000) != 0x20000000))
    {
        TextDisplay("No legitimate application", "", 1);
        return;
    }
    __disable_irq();
    HAL_DeInit();
    for(int i=0; i<128; i++)
    {
        HAL_NVIC_DisableIRQ(i);
        HAL_NVIC_ClearPendingIRQ(i);
    }
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    HAL_RCC_DeInit();
    __enable_irq();
    __set_CONTROL(0);
    __set_MSP(stk_addr);
    app_func();//Jump to application running
}

楼主:
Reset_Handler    PROC
 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[WEAK]
        IMPORT  SystemInit
        IMPORT  __main

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
 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
                 ENDP

;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(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)

还没跳转后还没进入到__main 就触发了MemManage_Handle 中断

网友:
这个有个官方例子的,楼主测试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目前测试了下 用了一个LED 灯的例子跳转时正常的,,
用正常的程序 跑了rt_thread的一个app 就是运行不起来

楼主:
测试正常了  boot 跳转时 禁止全局中断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测试了下 用了一个LED 灯的例子跳转时正常的,,
用正常的程序 跑了rt_thread的一个app 就是运行不起 ...

那得排查下APP程序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正常了  boot 跳转时 禁止全局中断就好了

如果要禁止全局中断才正常,说明你的BOOT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。

这里应该搞错了。
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    HAL_RCC_DeInit()

要先DeInit,然后再
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
因为  HAL_RCC_DeInit会再开滴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禁止全局中断才正常,说明你的BOOT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。

这里应该搞错了。

感谢,确实是这个问题

楼主:
想再请教下 ,内存映射模式应该如何退出来,我在boot里操作的 需要反复进入 退出内存映射模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再请教下 ,内存映射模式应该如何退出来,我在boot里操作的 需要反复进入 退出内存映射模式

跳转到boot或者RAM里面运行,可以随意修改QSPI Flash的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