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Fatfs文件系统过程遇到了偶发性的问题

楼主(2022-09-08):
硬件环境:STM32F429软件:ucosii + emwin + fatfs
遇到的问题:在TF卡中创建四个文件,是同时创建的,
路径是
0ATALOG/20220907/20220908_002849_crc.edf
0ATALOG/20220907/20220908_002849_rr.edf
0ATALOG/20220907/20220908_002849_eve.edf
0ATALOG/20220907/20220908_002849_pd.edf

一般情况在TF卡中这几个文件都是正常的。不过昨天让设备跑了一个晚上,发现TF卡中文件是这样的

绿色图标的两个文件是正常的,后两个文件,文件的名字为什么是乱码呢,我看了log,也是创建了这些文件的,打开乱码的文件提示不存在,文件的大小也不对,请问下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?谢谢!!!

网友A:
这几个文件是原来就有,还是运行的时候创建的,如果是运行的时候创建的,估计是你的文件操作不太稳定。得提升下fatfs写操作的稳定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几个文件是原来就有,还是运行的时候创建的,如果是运行的时候创建的,估计是你的文件操作不太稳定。得提 ...

运行中创建的,为了防止掉电,导致文件的数据丢失,我一分钟对这个文件写一次数据并立马调用f_sync同步数据,没有用f_close。跟这样操作有关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运行中创建的,为了防止掉电,导致文件的数据丢失,我一分钟对这个文件写一次数据并立马调用f_sync同步数 ...

没问题,可以这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