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有什么函数可以实时获得触摸位置的坐标吗

楼主(2022-09-08):
各位硬汉,我现在要自己绘制一个滚动条,请问有什么办法实时获取当前触摸位置的坐标吗

网友A:
回调消息里面的WM_TOUCH里面可以获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调消息里面的WM_TOUCH里面可以获取。

这个我有用过,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会因为被控件挡住而进不去这WM_TOUCH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有用过,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会因为被控件挡住而进不去这WM_TOUCH

在自己做的滚动条的回调里面获取坐标信息。

其实如果用AppWizard的话,更简单,可以做各种滚动条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