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c语言define替换函数或替换空哪个方式好?

楼主(2022-09-08):
static inline void dummy_printf(const char *format, ...)
{
    return 0;
}

//方式1
#define dummy_printf(str, ...)  dummy_printf(str, ##__VA_ARGS__)

//方式2
#define dummy_printf(str, ...)

如上,哪个方式好呢?

网友A:
第一个会好点。可变参数宏不同编译器之间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,兼容性不是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会好点。可变参数宏不同编译器之间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,兼容性不是很好。
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