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求助!STM32H7 ADC3对内部温度和VREF_INT同时采集的问题

楼主(2022-09-09):
ADC3配置为同步时钟源275MHZ且4分频为68.75MHZ,12位分辨率,通道采样时间640.5Cycles为9.32us:      1、单独采集VREF_INT时,AD值为1520,换算为电压值为1.224V,采集结果正常;

      2、单独采集CPU温度时,AD值为800,换算为温度值为38℃,采集结果正常;
      3、同时采集VREF_INT和CPU温度时,VREF_INT的AD采样值为1520,CPU温度的AD采样值为1020,CPU温度采集异常!!!

目前未分析出异常的原因,求指教是否ADC3配置有问题?

网友:
楼主的H7用的那个型号的。H7B0的ADC3有些bug。

楼主:
现在用的H723ZGT6,我找到原因了,是调用LL库打开VREFINT和Temprature的语句时出现了问题,如图所示两个功能的使能开关不能分开调用  ,分开调用后会导致除了最后一次调用的开关使能,其余开关均会被禁止,应该修改为如下操作
感谢硬哥回复!

网友:
好的,感谢告知最终原因。

网友A:
感谢楼主,这有始有终的帖子,让小伙伴少走弯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,这有始有终的帖子,让小伙伴少走弯路

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