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485通信的在高波特率下有时候收不到数据

楼主(2022-09-09):
我这边做了块板子和一个485设备通信,使用的是modbus协议,现在测试38400的波特率下跟设备通信,03功能码,读取长度大于50的时候,有时候会收不到数据这是什么情况呢,然后我用usb转串口加485模块接上板子,用电脑模拟modbus通信在这个波特率下又是正常的。其他情况分别测试在9600、19200下是可以通信上的。
接线的话:只单独接了AB两根线,板子的电源是设备提供的24V

网友A:
示波器测试下你配置的38400的波特率误差略大,有可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加个共地线试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测试下你配置的38400的波特率误差略大,有可能是这个问题。

ok  我用示波器测一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个共地线试试呢

接了好像没什么用  分别有两个接地的好像:shleld、com 这两个我都接了 但是效果一样

网友C:
1. “有时候会收不到数据”请补充表述下,是无响应,还是有响应但校验失败?
2. 既然测了波形,可以考虑分析下异常情况下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 “有时候会收不到数据”请补充表述下,是无响应,还是有响应但校验失败?
2. 既然测了波形,可以考虑分 ...

用示波器测量,波特率没有问题,我在调试状态下通信,在接收的位置查看,发现接收到的数据丢失了,包头数据正确,但是尾部缺失了,每次缺失的长度都不同。串口部分的代码使用的是串口+空闲中断+dma接收(有其他板子用的是232,通信正常,没有出现这个现象)

楼主:
新发现:
1.我将接收到的长度进行打印,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一帧数据被分成了两帧,两帧的数据长度正好等于正常访问的数据长度。
2.正常的数据 【----OK-----RecvPlc_len=19b】长度即:0x19b
3.错误的数据
bad count=0        recLen=0x158
bad count=1        recLen=0x43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用示波器测量,波特率没有问题,我在调试状态下通信,在接收的位置查看,发现接收到的数据丢失了,包头数 ...

我将每次接收到的长度打印出来,发现两次数据的长度加在一起就等于完整数据的长度,从情况看好像空闲中断被提前触发了?

网友D:
Modbus的帧间隔是3.5个字符,正常情况下是要开一个定时器,确定3.5个字符的时间没有消息的话才是一帧数据,不是一次空闲中断就是一帧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odbus的帧间隔是3.5个字符,正常情况下是要开一个定时器,确定3.5个字符的时间没有消息的话才是一帧数据, ...

好的,谢谢, 之前没有认真看协议

楼主:
解决了,谢谢,我把空闲中断换成超时中断,然后再去取dma的数据,现在能完整收到一帧数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