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蓝牙的抽象层应该用什么来做?

楼主(2022-09-10):
想用stm32做一个完整的蓝牙系统,想请教蓝牙的抽象层应该用什么来做?或者有没有现成的开源库,像wifi等模块是可以用套接字的思想来做,不确定蓝牙应该怎么去管理

网友A:
蓝牙好像没有统一的封装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牙好像没有统一的封装层

尬住。。怪不得查了好几天的资料 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牙好像没有统一的封装层

硬汉哥,那对蓝牙管理这块,您这边有比较好的开源项目或者案例代码可以参考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那对蓝牙管理这块,您这边有比较好的开源项目或者案例代码可以参考吗?

nordic sdk,资料非常多,玩法也非常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ordic sdk,资料非常多,玩法也非常多。

查询了一下,是nRF5 SDK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查询了一下,是nRF5 SDK吗?

对。